stm32f103 100脚的能用FSMC连接DM9000吗?

楼主(2010-02-26):
stm32f103  100脚的能用FSMC连接DM9000吗?

网友A:
也不是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意思是:100脚的stm32103没有地址线A0-A15  用其他地址线应该能与DM9000A  用总线连接实现 总线读取吧?

网友B:
100脚的stm32103有地址线A0-A15,是与D0~D15共用,需要使用一个锁存器分离。

楼主:
有没这个用法的列子 手册上有没说明

网友B:
这个就是手册上说的总线复用模式。

楼主:
假如不用锁存器  利用A16——A25  也可以实现FSMC 总线读写吧

网友B:
不用锁存器无法分离D0~D15。

楼主:
是没法操作 A0——A15的地址区域吧   DM9000 就用到俩根地址线  这样的话用 A16  A17行吗

楼主:
就是说FMSC_A2     用A16  ,LAN_NCS    用A17  加一级反相器 连接到CS

网友B:
可以使用A16和A17。

如果不用锁存器,你怎么区分复用的D0~D15与A0~A15呢?

楼主:
A0——A15的地址区域  我不进行读写

网友B:
A0——A15的地址区域  我不进行读写
引用 楼主:

你不读写,那么A0~A15信号线的电平是什么呢?

楼主:
1、信号线电平 为0 吧
2 没有A0-A15 地址线引脚时  必须复用数据线D0——D15吗? 如果必须复用的话  本用途中中 地址线输出时 为0电平

不知上述理解对否?

网友B:
对呀,如果地址线输出时为0电平,你的DM9000不是也会读到0x00吗?

楼主:
地址线 和数据分时复用的话   数据总线上 先是地址数据 然后就是你的输出数据或 被访问设备输出的数据

楼主:
DM9000  不需要单独的A0-A15 地址线 !

网友B:
地址线 和数据分时复用的话   数据总线上 先是地址数据 然后就是你的输出数据或 被访问设备输出的数据
引用 楼主:

只要你的DM9000知道什么时候是地址,什么时候是数据,它自己能够区别看,就没有问题,否则,嘿嘿。。。。

楼主:
版主有没QQ  有事可单独找你请教 论坛上有点慢

楼主:
安富莱卖的

楼主:
您是搞啥的

网友C(2010-05-18):
你自己要学会看时序图,对照STM32F103的FSMC的Figure 171.ModeD read accesses图和DM9000的时序,不难得出结论的。
由于本人没看到DM9000的时序图,不好在此为楼主下结论

网友D(2010-06-29):
不用锁存 A0~A15,数据是靠WR 写进去的

网友E:
楼主可能还没搞清楚DM9000和DM9000A是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F(2010-09-08):
同意24楼

网友G:
哎,关于到这个地址线和数据线,我也是弄不清楚,帮不上忙啊。Q:1604206301

网友H(2011-07-13):
可以连的,用高地址线来控制那个 cmd,低地址线不用管,因为你看一下这个时序图:https://bbs.21ic.com/icview-109630-1-1.html   6、7楼。

网友I(2013-09-12):
我也是想问同样的问题,如果是NAND FLASH本身就不用A0-15就可以直接接了吧?

网友J:
根据cmd判断是读写数据,还是地址,不就ok了啊

网友K:
还是版主比较给力  不错   顶版主啊

网友L(2014-03-04):
楼主,如果用A16-A23,那应该是非总线复用了吗

网友L:
用A16-A23还是复用模式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A16-A23还是复用模式吗

无需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