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int.s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6):
各为大虾,2440int.s程序中有一段定义异步总线方式的程序如下:

MMU_SetAsyncBusMode
mrc p15,0,r0,c1,c0,0
orr r0,r0,#R1_nF:OR:R1_iA
mcr p15,0,r0,c1,c0,0

我不明白的是R1_nF,R1_iA是一个什么数来的啊,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是
R1_nF:OR:R1_iA=#0xc0000000
怎么知道它等于0xc0000000的呢?
还有就是我看了C1寄存器的[31:16]是保留的啊。
orr r0,r0,#R1_nF:OR:R1_iA怎么将C1[31:16]设置成C000呢?

网友A:
R1_nF与R1_iA都是在2440slib.s里面定义的啊。。。

楼主:
哦,那在ARM体系机构这本书里说协处理器寄存器c1的C1[31:16]是保留位的啊。
怎么可以把C000写进去呢?
写进去就能改变总线模式吗?书里说预留位不能写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没有看清楚书本的意思吧,是保留以后使用,而且书上写的是ARM7啊,你的代码是ARM9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