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DMA NOISE如何消除

楼主(2010-02-26):
各位,小弟在测试IPHONE TDMA noise时,发现只要给IPHONE充电,DOCKING输出的LR音频线路上就会串扰217hz的干扰,针对这个干扰做了几个试验:
1:使用IPHONE延长线,干扰幅度一样;说明干扰应该是传导过来
2:把输出的LR音频使用双绞线,结果发现217HZ的干扰幅度增加一倍多,由此估计干扰信号具有差分特性,因为要测试1KHZ的SNR,而干扰是叠加在1KHZ的信号频谱里,这样很难消除;
      小弟没有做手机的经验,哪位高人给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A:
39pf的电容。

楼主:
对于217hz这么低的频率,39pf没有作用呀;我这个项目是IPHONE外设,IPHONE手机不能动,只能更改IPHONE插座外围的线路;

楼主:
如果给IPHONE手机充电,干扰幅度会很明显;

网友A:
射频是几百兆的。滤去了射频,217hz的自然就没有了。
要是有217的直流,应该是电源串扰。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注意到功率载波的问题。
“217的直流”如何理解?

楼主:
目前把LR音频使用屏蔽线处理,地线和电源隔离可以改善很多;今天拿到murata的磁珠换上去试试

网友B:
2楼正解。加10pf和39pf滤波,217是包络,真正的频率是GSM的射频800/900/1800M

网友C(2011-10-12):
地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