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中的差分数据线和差分传输模式中的差分怎么理解

楼主(2010-02-26):
本人正在学习USB,USB中使用的是差分传输模式,对差分不是很理解,希望熟悉USB的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就是个差分电压

网友B:
呵呵,不是很难的

网友C:
采用差分传输可以增加抗干扰吧

网友D:
运用差分是怎么传递数字信号的

网友E:
只知道422的差分

网友F:
485好像也是用差分的

网友B:
485好像也是用差分的
引用 网友F:
不是好像,呵呵

网友G:
485是用差分传输的,抗干扰性强,一般用于工业上

网友A:
之前用232的时候,外部干扰很大时就会发生通信错误,需要一个好的软件校验

网友B:
是啊,不知现在为啥电脑都带个232

网友B:
带个422或485多好

楼主:
可以用485转232,不过也不太方便

网友H:
正在调试485,跟232有点不同,调试复杂些

网友D:
也不是很复杂,只知道是单向的

网友I:
有一个专门的方向控制引脚

网友H:
原理都差不多,只是232跟电脑连接要方便些

网友E:
转换其实就一芯片搞定了

网友J:
通过一个差分比较进行转换

网友K:
差分就是防止由差模信号产生的干扰

网友G:
那对共模信号的抑制呢

网友H:
注要还是抑制差模信号,一定程度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D(2010-04-07):
用USB就是对软件要求高一点

网友I:
差模主要作用就是抗干扰

网友A:
模电有专门讲差分的,讲的很清楚

网友D:
USB的抗干扰能力到底咋样呢

网友E:
正在搞这个呢

网友A:
抗干扰能力应该可以,就是传输距离有限制

网友A:
就是一种传输模式,和232不同

网友J:
差分抗干扰,公里

网友K:
环境比较恶劣,或者传输距离比较长,一般采用差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