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转速问题和驱动芯片发烫问题

楼主(2010-02-26):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用STM32控制一个二相步进电机进行简单的转动。选用的电机驱动芯片是L298N,连接CPU与电机之间,驱动方式是简单的电压驱动。遇到问题,望予解答。

运行以后,有两个问题。
(1)电机转速很慢,转轴在一点一点转动,不能流畅地转动。(我是用延时的方法,给IN1-IN4循环发送1000,0100,0010,0001,是否延时太长?)
(2)运行5分钟左右,L298N驱动芯片就发烫蛮厉害了(已经装了散热片),是不是电流太大的缘故?硬件电路哪里有改善的地方?

如下图,L298N芯片的ENA和ENB管脚有两种接法,一种是直接接高电平(我就这样接的)。另外一种是将ENA,ENB连到CPU,起到PWM的作用。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没有给电机PWM脉冲,所以导致速度问题和发烫问题。还请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298驱动内阻小的步进电机不适合,最好还是用专用的IC,转得不顺程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电机转速很慢,转轴在一点一点转动,不能流畅地转动。你的脉冲太慢了, 要知道普通2相步进电机每拍才 1.8°.
发热问题, 自然是工作电流大的缘故. 用 PWM ,同等电流下, 发热量肯定大于不用 PWM 的方式. 但是取多少工作电流是从你的电机特性和输出扭矩考虑的.

网友C:
你得选拿到电机的资料,再跟据资料来设计硬件

网友D:
我就是298 驱动 可以驱动  主要看看 电路  发烫一定是因为电流大了  电流大小都会影响电机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E:
298很容易发烫

网友F(2010-04-25):
换个驱动芯片吧,东芝有个656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