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定位项目外包

楼主(2010-02-26):
将一些传感信号由室内人员佩戴的节点上传输出来,并提供定位功能,节点尽量少,定位精度需要能确定是哪个房间,实地状况未知,所以需要节点有较大的灵活性,便于布置,布置时间短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讨论解决方案
QQ:541439995(注明21IC就可以了)
手机:13952945619

网友A:
矿井定位

可以提供方案。但没有实际应用例子。

最少100个节点。

网友B:
这个项目估计没有人能做得下来,我和楼主聊过,简单意思是在人员在高楼里,只有一个无线接收器在楼外,是要根据RF信号的大小,来设别在哪个房间。真要是有人能做出来,我愿意出1000万要这个方案了。可能是楼主大片看多了吧,觉得电影上都能做到,现实中也可以做得到了。

网友C:
按楼上说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以前自己就有个类似的想法。使用多普勒原理及数字调频的方式,实现这个问题是可能的。再不行,直接用现在motorola的一个传感器+RF数传的方式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