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恒流源特性曲线上翘的?

楼主(2010-02-26):
纵轴为电流i,横轴电流v,特性曲线接近水平,但是稍稍斜上翘的,应该斜下翘才对啊。因为恒流源内部看做恒流源并联很大的内阻,当输出电压大的时候,内阻上损失的电流也大,结果输出电流小了,为什么曲线是斜上翘呢?

网友A:
恒流源的特性曲线应该是一条水平线。你这个图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估计是电路不够好

网友B:
电流源有“主动”和“被动”之分。1)若为主动的电流源,则通过改变负载(如增大负载电阻试图减小电流)电源会增大电压使电流得以维持。此时电流源的特性曲线稍微“下降”(呈现负阻)。2)若为被动的电流源,则通过改变驱动(如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此时电流源的特性曲线稍微“上升”(呈现正阻)。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电流原的特性曲线一定是上升或下降的,理想状态下是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水平线。

网友C:
电流源有“主动”和“被动”之分。1)若为主动的电流源,则通过改变负载(如增大负载电阻试图减小电流)电源会增大电压使电流得以维持。此时电流源的特性曲线稍微“下降”(呈现负阻)。2)若为被动的电流源,则通过 ...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使用三极管输出特性的恒流源也可以是变化输出电压的啊
不过他确实是有楼主图中的那个特性,原因是基区宽度/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等效输出电阻

楼主:
那说说三极管的输出特性,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的时候输出特性曲线是水平 微微上翘的。童诗白的书上讲晶体管共射h参数等效模型时说:h22e表示输出特性曲线上翘程度,常称1/h22e为C-E间等效电阻。这个Rce和电流源内部并联的很大内阻是一样的,可见上翘和内阻有关,可我还是不明白它为什么是上翘的。

网友B:
回上面两位:

三极管的输出是“受控电流源”,其输出受基极输入电流的控制。当输入一定时(即不变),输出就是一个“被动”的电流源。

虽然是电流源,但毕竟不是“理想电流源”。因此其等价为一个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理解为电流源内阻)。当加大驱动时(电压增加),虽然理想电流源部分的电流固定不变,但流过并联电阻的电流会随之增加。所以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呈上升趋势。

楼主:
谢谢HWM,但理想恒流源和内阻是并联的,理想电流源电流固定不变,而内阻上因电压增大而电流增大,输出 端负载上电流就小了。因为负载和内阻是并联的呀。怎么解释?

网友D:
VI曲线的斜率量纲就是电阻倒数
越水平的VI线,其斜率越接近0,其倒数越大,即电阻越大。

网友E:
这个,宜结合具体的电路讨论。

一般地说,输出电流有反馈控制和没有反馈控制是大不一样的。

有反馈时,若电流增大,放大器的共模电压也要增大,误差要随之变化。是升是降?
无反馈时,得看是什么电路,负载情况如何……在这里,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许多IC的datasheet里的数据,往往是要有测试条件的。

网友E:
不能一而论

网友F:
楼上的这个斜的这么利害,说明恒流没有恒住,不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