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低温户外用的液晶模块都有哪些?

楼主(2010-02-26):
看到户外加油机用的都是液晶模块。根据我做的试验,温度变低,液晶显示会变慢。
如果产品用在北方的户外(比如哈尔滨),应该选哪种液晶模块?

有在北方使用的液晶模块吗?推荐几块。

网友A:
宽温型的有低到零下30度、40度的,当然也可以给模组加上恒温加热的结构、电路。

网友B:
附议
这种附加价值高的东西没必要省成本了,用所谓军工级的即可

楼主:
我考虑了OLED, 温度可以达到,但是尺寸和价格规。

现在考虑宽温的

网友C:
即使是宽温的,液晶屏的响应速度也会变慢,还是考虑加热一下好
OLED貌似寿命不行,工业场合用的少

网友D:
我用的7寸液晶在天津,今年冬季就不能显示.零下10左右.

楼主:
楼上,你选的液晶可能是民用的0~50度范围的吧。

我现在用-20~70度,低温-20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液晶的特性确定了它低温时显示速度会变慢。    所以数据刷新时,就很卡的样子。

考虑把电源散热的那块放在LCD背面,看看能不能起到加温作用。如果不行,只能选数码管,还是老东西可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