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或FPGA串口外包

楼主(2010-02-26):
大家好,有一个小项目,用CPLD或FPGA做8个三线的串口(收,发,地)
要求
1:和CPU接口
10条地址线,8条数据线,一个读信号,一个写信号,一个片选信号,一个中断信号

2:UART的FIFO为8或16,BPS为可调节(为标准的bps)
3:8个UART的中断线共享,CPU对8个UART的中断采用查询方式

需要深圳的人员,能者联系QQ:12229402,多谢

网友A:
我做过一套成熟代码,经过实际项目验证,wb同步总线32位接口,8数据位,1停止位,1起始位,波特率//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230400,460800可选,串口数量2~8个可选,收发fifo深度2~16可选也可以更大,带中断信号,可中断方式也可查询方式通讯。串口接收高抗干扰毛刺设计。
8串口fifo深度16的面积公共是516个查找表,其中114查找表做ram。时钟最高可以跑到107Mhz。
每个串口有4个32位外部寄存器。
不知道你会出多少钱购买?
不买也没关系,我这些结果的参数指标你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B:
这个项目我也做过,我做的是32路串口的,但是因为不在深圳就被枪毙了

网友C:
我也有成熟代码,且经过验证,有Cyclone电路图
可以满足你所有要求,并且扩展更多串口
并兼容2410的外部接口时序,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定制外部接口时序
可以联系我 smattershi#gmail.com

网友D:
我在深圳,可以做这个。qq:1021462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