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个300W 的PFC,请教

楼主(2010-02-27):
最近这两天在测试一个300W功率的PFC,用电源测试仪测量发现,功率因数达到0.98以上,在90VAC带满载情况下,AC端电流波形很好,正弦圆滑,过零点没有台阶,但是当220VAC条件下测试时,发现电流波形在过零处就有那么一点的台阶的,虽然不是很明显,请问该怎么样分析这个原因?谢谢

楼主:
no body answer me!:(

楼主:
伟林电源,请问你说的是驱动问题么?

网友A:
PFC: 电流跟踪电压

看看在220VAC条件下 PFC的输入馒头波是不是也有一些失真?

如果没有  那可能就是控制电路上的问题了:)

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