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定位

楼主(2010-02-27):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再具体点.
可以参考GPS 3点定位.

楼主:
时间到达的对时间精度要求高,具体能精确的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还请指教。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算是一个搜救的辅助,根据距离(不是实际的,可能由于墙壁衰减相差很大)的变化,判断是在靠近还是在远离信号源,或者可不可以用定向天线?

网友B:
去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弱弱问一下,有多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