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电子秤的哥们请帮帮忙,,,,

楼主(2010-02-27):
上面是用HX711做AD采样,24Bit,当正常工作时如果我人手的去碰一下电子秤的外壳时,采样的数据就会抖动,而且漂动好大,,请问我电路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好像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如果用一个104瓷片电容接电路板的"地",另一端接到外壳上,这样可行吗?

网友B:
外壳要良好的接大地。

网友C:
如果是电池供电,可以浮着.市电可以接PE

网友D:
可能接地的原因

网友:
参考电压隔开来看下

网友E:
赞同接地问题未妥善处理的说法

楼主:
如果我用一个105瓷片电容接PCB的地,另一端接外壳,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请问这样长期可靠吗?我现在软件上做的是采样10次,去除最大、最小值再求8次的平均数,有没有更好的软件滤波方法?

网友F:
HX711做AD采样,24Bit  是什么价位?
电子秤不是采用你这种滤波,先看看国家标准吧

网友G:
你的芯片用得真好,目前好多人就搞1个2元左右的单片机,完搞定

网友H(2013-06-17):
你好,你还在用HX711吗?
HX711的性能怎么样?
另外你的7805的IN接的是5V有点低吧?

网友I(2016-02-04):
许多问题都出在ADC电路 电源引起,滤波/稳压必须好,不是元件越多越好!

网友J:
7805的输入输出画错了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