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功率因数校正

楼主(2010-02-27):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用软件来校正CS5463的功率因数?

网友A:
这个无需校正,只校准电压电流就行了吧,我们以前是这样做的就问题

网友B:
很简单呀!在60度时候校准 比如 60度时差0.4度 则在相移寄存器填值就可以了 好像分辨率是0.04
很久没用,记不大清了

网友C(2010-04-08):
在60度时候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