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红外探头干扰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0-02-27):
红外探头用的是PIR D203S 控制芯片用的是CS9803GP。电源部分是48V降到12V在降到5V给CS9803GP供电,其中电源芯片用的是开关芯片(LM2596,可能存在一定的干扰)。现在的问题是我直接焊接D203S 在板子上,红外感应基本不灭,偶尔灭一下时间也很长。但是我要是把红外探头焊个三芯的屏蔽线的话就好用了(就是把那个探头用屏蔽线连接到板子上)。问题是为啥不爱灭呢???????
当初看资料的时候也注意了D203S 容易干扰。所以布线的时候把电源部分,芯片部分的地是分开布的,单点接地。但还是不太好用。
有用过这个探头的吗??请教大侠是怎么回事呢???多谢了!!!!

网友A:
是信号输入部份的窜扰所致,微弱信号放大电路除了要注意电源之外,信号通路本身的处理更重要,空间中有大量电磁波信号,这些干扰如果耦合进输入电路幅度甚至可能比有用信号还大,用术语说就是信噪比过低。使用屏蔽输入线可有效的降低电磁耦合,当然也就好用了,总体上讲,这些东西都属于EMC设计范畴,良好的EMC设计需要对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有很好的掌握和积累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那么请问具体有什么改进措施呢?现在板子都已经做完了。
还请大虾在指教一下,原理图和PCB我都有,如果需要我给你发到信箱里。多谢!!

网友B(2013-04-01):
引用 网友A:
是信号输入部份的窜扰所致,微弱信号放大电路除了要注意电源之外,信号通路本身的处理更重要,空间中有大量 ...

学习!

网友C:
尝试把信号线绞起来, 在开关部分抓抓信号看看,是否能加点电容或电感,直接测EMI 光实验室一个小时1千多快,所以就想想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尝试把信号线绞起来, 在开关部分抓抓信号看看,是否能加点电容或电感,直接测EMI 光实验室一个小时1千多快, ...

加电容还是一样的反应

网友D:
采用屏蔽线试一下,可以在线上加些磁环、磁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采用屏蔽线试一下,可以在线上加些磁环、磁珠

我的加了屏蔽线了还是一直反应!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2013-05-31):
引用 网友A:
是信号输入部份的窜扰所致,微弱信号放大电路除了要注意电源之外,信号通路本身的处理更重要,空间中有大量 ...

你能帮我我看看电路吗,具体的EMC不知道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