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的驱动程序在WIN7中不能使用吗?

楼主(2010-02-27):
如题,在不换系统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啊,我的这个就行:

网友B:
可以用的.但你一定要用安装板,GHOST不能装上,我试过

网友C:
我的USB转232,就是最大众那种,插上就能用,Win7 64-bit的系统,系统会自己到网上更新驱动的

楼主:
LS:你用的是正版w7系统?

网友D:
凡取得微软认证的WIN7肯定可以内建支持,否则需要去器件制造商的网站下载相应版本的驱动。

网友C:
我用的是OEM的英文64位Ultimate版,我想语言包是独立的应该没多少影响才是

网友E(2010-04-15):
我用的是戴尔自带的家庭普通版win7  装驱动时系统联网也搜不到啊

网友F: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高端WIN系统,其实做开发用XP最好.

网友G(2014-01-05):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但你一定要用安装板,GHOST不能装上,我试过

安装板是什么?

网友B(2016-12-20):
安装版本,非手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