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icc 编译错误

楼主(2010-02-27):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D:\my pic\Untitled.cce".
Clean: Deleted file "D:\my pic\kk.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BIN\PICC.EXE" -C -E"Untitled.cce" "Untitled.c" -O"Untitled.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87
Error[1187]   : An error, warning or message was generated, but no description is available
Skipping link step.  Not all sources built successfully.
BUILD FAILED: Sat Feb 27 13:12:06 2010

网友A:
提示有警告和错误,但这个警告和错误没有对应的相关描述。

根据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BIN\PICC.EXE" -C -E"Untitled.cce" "Untitled.c" -O"Untitled.obj" -Zg9 -O -ASMLIST -Q -

可重点检查Untitled.c这个文件。
另外,也请检查一下你的PICC是否完整,可以重新装一次,并检查是否已经注册过。

楼主:
呵呵 PICC我用的d版的  malab ide  用的 是8。64 版的

楼主:
我从装了 还是不行   呵呵

楼主:
我的程序
#include    <pic.h>
__CONFIG(HS & WDTEN & PWRTEN & BOREN & DP & LVPDIS & DUNPROT & WRTDIS & DEBUGEN & PROTECT);

unsigned char a, b ;

//函数
void main(void)
{
    a=10;
           b=100;

    while(1)
    {
        a ++;
        b --;
    }
}

网友B:
我把你的程序在我的编译器中运行了一下,也是报错了,但这去掉WRTDIS就好了,很有可能你选择的芯片中没有WRT这一项。看看你的芯片选择是否正确。configure——>select Divice。

楼主:
你那个我试过 还是不行
我的选的 是16f876
mplab ide   中是不是只要设置 set language tool locations    picc   就可了 ?

网友C:
你的PICC过期了
把9.50的卸载掉
换个9.60的装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