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DS12C887时钟芯片问题

楼主(2010-02-27):
我公司有台MF-32电脑喷泉控制器DS12C887时钟芯片坏了。在电子市场买了一个,安装后系统运行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编写程序,应该怎样编程。

网友A:
系统运行不正常问题不好查吧

网友B:
DS12C887的啊,以前怎么弄得现在就怎么弄

网友C:
买的是不是坏的,这年头,华强北买东西都有很多坏的,不验证不行啊

网友D:
ds12c887 首次使用通常需要用初始程序打开振荡器和设定寄存器后才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做成像U盘的一样的东西多好啊,一插上去就能用

网友(2013-11-08):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