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我装red hat linux 时的错误

楼主(2010-02-27):
我想在XP上装个red hat linux 9.0的系统,用硬盘的方法,根据一位网友的提示。
提示如下:
1:分一fat32格式5G大小区,把rhel5.4.iso中isolinux目录下的vmlinuz,initrd.img放到这个区根目录下,也把rhel5.4.iso放到这个根目录下。
2:把这个文件放到c盘根目录下,修改boot.ini,在最后加一句c:\grldr="linux安装"
3:重启在选择操作系统菜单选择 "linux安装",分三行输入 kernel(hd0,0)/ vmlinuz;initrd(hd0,0)/initrd.img;boot;这里面的hd0指第一个硬盘,第二个0是指是哪个分区-1,比如D盘是第5个分区那么这个数就是5-1.这样就可以安装了.

当我输入命令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error 27:unrecognized command
大家看看怎么解决呀,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用另一种安装方式试试,我不是用这种方式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