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将表格分别定义到Flash、Sram、eeprom中?

楼主(2010-02-27):
请问icc中如何将表格分别定义到Flash、Sram、eeprom中?
看书上说定义到flash中用const unsigned char[];那么到sram中该如何定义?另外如何定义到各个存储器的指定地址?高手路过帮忙。。

网友A:
可以使用eeprom 地址寄存器和eeprom 数据寄存器有效地直接访问常数表

.eseg 定义eeprom 段
.db my_var00=$45
.db my_var01=$4c
.db my_var02=$5f
.cseg 定义通用代码段

网友B:
一般定义的变量都是放到了sram中

网友C:
在ICC AVR 中是这样定义数据到eeprom中去,
...
#pragma data:eeprom
unsigned char ms=0, a=1, b=2;
//从eeprom的0地址开始放这些数据
#pragma data:data
...
后面使用第三句让数据放回到sram中去。

网友D:
没有用过ICC,对KEIL 的C51来说定义是可以指定区域的,如果没有指定的话,就默认放在Ram。例如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00,0x14};就指定到flash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