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ALE SCLK DRDY CS 引脚怎么应用?

楼主(2010-02-27):
这个是AD转换器 信号源接其输入
是不是用D0-D7当地址线选择寄存器 Din当数据器选择寄存器 SCLK CS怎么用呢
具体操作及程序有人会么

网友A:
有那个东西就仔细看看呗

网友B:
这颗IC应该是跟液晶的用法差不多,通过读写内部的寄存器来控制和读数,建议楼主去看下这颗IC的datasheet

网友C:
具体操作及程序Google: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