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一把

楼主(2010-02-27):
ic, pi, pic, rc, AVR
去年买了2块PIC16F887的片子,自己用万用板焊接了一个最小系统,在RB口连接了8个LED灯,用PICC编写了一段代码,目地让RB低四位亮,高四位灭,程序如下(抄来的):
    #include<pic.h>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include<pic168xa.h>         //包含877A的头文件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void main()                //主程序
  {  TRISB=0x00;        //RC0输出,其他输入
    while(1)                //死循环,让RC0一直亮
      {

         PORTB=0xf0;        //RCO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
}
  很无奈的是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我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地,我用的是PICC编译器,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各位兄地指教,最好能发个例子,小弟不胜感激!
  注:
  以前我学习C51与AVR觉得入门轻松多了,KEIL好用,ICCAVR这东西也好整,没有几天我就能跑流水灯等等的,现在正靠这些混口饭吃,工作之余也想玩下PIC这东西!

  }

网友A:
如果你已经用C51和AVR入门了,那怎么可能连这点小事情都搞不定?!

嘿嘿,看来混饭吃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B:
模拟口都没关闭,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啰嗦一句:PIC的一定的多多看资料,PIC的单片机很多时候默认是模拟功能, 需要配置。

于是那些对PIC不熟悉的朋友一心想看效果,却怎么也搞出出来。

PIC的资料有个毛病:很少以引脚为核心讲解配置的,这个是让多数初学者困惑的原因之一

楼主:
啰嗦一句:PIC的一定的多多看资料,PIC的单片机很多时候默认是模拟功能, 需要配置。

于是那些对PIC不熟悉的朋友一心想看效果,却怎么也搞出出来。

PIC的资料有个毛病:很少以引脚为核心讲解配置的,这个是让多数 ...
引用 网友C:

   兄弟说的没有错,谢谢你的提醒!请问一下,我用PORTC口能点亮LED,问什么PORTB不能点亮LED,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__CONFIG(RC&UNPROTECT&PWRTEN&BORDIS&WDTDIS&LVPDIS);
void mDelay(int Dat)         //延时子程序
{
        volatile char j;
        for (;Dat>0;--Dat)
                for (j=255;j>0;--j);
}
main()
{
        TRISB=0;   //
        while(1)
{ PORTB=0x70;//设定LED输出全亮
   mDelay(500); //延时
  PORTB=0xf0;
  mDelay(500);
  }
请兄台指点,谢谢,在线等待!

}

网友D:
你把程序下载进去,拔掉调试器,看能不能点亮?因为PORTB 的 B7 ,B6也是PGD,PGC。
你再看看。

网友B:
5楼,请查ANSEL,ANSELH寄存器,把PORTB的几个模拟口设置为数字口。

楼主:
你把程序下载进去,拔掉调试器,看能不能点亮?因为PORTB 的 B7 ,B6也是PGD,PGC。
你再看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我这样做还是不行!

网友E:
你~关~模~拟~口~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