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改如何连接?

楼主(2010-02-27):
假设两个串口直接通过TTL电平通讯,该怎么连?RTS,CTS怎么用?

网友A:
RTS与CTS直通

网友B:
串口设备分两种:DTE数据终端如PC等以及DCE数据外设如Modem等,两类设备的互联方法不同,DTE设备间互联采用交叉线,即楼主的第一个图中的联法,DTE和DCE间互联采用一一对应的顺次连接法即同名端直接接在一起,DCE和DCE间无法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