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uVision2编译时变量数超过限制怎么办啊?

楼主(2010-02-27):
(无正文)

网友A:
多少个变量跟你使用的单片机有关,即单片机有多少的RAM

网友B:
把部分data类型的变量定义成idata或者xdata。

楼主:
我现在是使用STC的单片机,根据它手册写的SRAM数量为1280字节,按理说最多应该有1280个8位的变量才对?普通51内核的只有512或256字节,它是用Keil uVision2编译器来代替的,怎么样也不能让这1280个字节全使用上吧?我估计也就限制在256了。怎办?

网友:
我现在是使用STC的单片机,根据它手册写的SRAM数量为1280字节,按理说最多应该有1280个8位的变量才对?普通51内核的只有512或256字节,它是用Keil uVision2编译器来代替的,怎么样也不能让这1280个字节全使用上吧? ...
引用 楼主:

老西,有xdata的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51单片机片内只有128个字节RAM,单片机工作至少需要一个寄存器组8个字节(R0 - R7),所以可供应用程序使用的只有120个字节,如下定义,实际使用中因程序不同,可能定义不了120字节的数组。

unsigned char data ucData[120];  //默认即为data,定义时可省略

52单片机内有256个字节,多出来的128个字节需要用idata定义,如下:

unsigned char idata ucData[128]; //idata不能省略

除上述两部分RAM外,现在多数单片机在内部集成了一些RAM,相当于外扩的,只是由芯片厂家放到片内了,访问时做为外部存储器对待,不同型号集成的RAM大小不同。定义时用xdata,如下:

unsigned char xdata ucData[N]; //N为存储器大小

网友D:
STC除了内部的256字节,其余都是外部的,应采用xdata定义。

网友E:
学习了,这两天也正为这个迷茫中,明明1280咋就不够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