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是不是就是FPGA设计?直没整明白

楼主(2010-02-27):
看21IC里没有FPGA这块,想买个FPGA开发板,网上找了下
都很贵

大家给点建议,以前搞单片机,想自学FPGA

网友A:
IC设计一般指专用集成电路,就是说电路的功能设计好后就不能改变了。FPGA常用来辅助设计专用集成电路,是可以现场编程的,编程其内部熔丝,使其成为你想要的集成电路。

PS:好像也有便宜的,200-300的好像都有哦^_^

网友B:
很好哦。想学习

网友C:
很多人把FPGA等于于IC,实际上的区别2楼已经说了
FPGA很多时候确实被直接当做IC设计的模板来使用,在产量不大不需要高风险高初次投资去流片的情况下
高级FPGA多用于数字IC设计的验证,通用的可以直接烧成产品做到应用系统里

网友D:
2楼说对~

网友D:
不过貌似集成电路设计还细分为模拟电路设计、数字逻辑设计、射频设计(貌似我也没分太清),而FPGA设计是数字逻辑设计中的一个环节,算是工具吧,自己的理解,清大神们指点~~~呵呵

网友E:
FPGA用来跑核测试蛮多的,很多国产的ARM芯片都是先用FPGA验证的

网友F:
有模拟数字之分,本人从事模拟IC设计

网友G:
简单说一下个人认识,本人是个超级菜鸟,由于很多概念本人没有注意过准确定义,所以很模糊。市面较多的是soc,arm,单片机。
    单片机(mcu)是最初的原型。作用是管理其他外部设备的,一个微控器。
   Arm核是mcu的升级,个人感觉他在软件开发和灵活性上以及处理能力上要比mcu强大的多。作用也是个总控器。大家看到市面上的arm开发板有个黑色小黑块是arm核,它来控制整个ARM板。这里有个概念就是芯片,就是前面提到的黑快,它才真正的集成电路,集成度高。
   soc是片上系统,思想就是尽量将能集成到芯片的模块都集成在芯片上,简单的想法就是将所有外部设备也集成在里才好。
    他们在工作上主要分为软件和硬件,硬件就是实物,软件就是嵌入的系统,就像电脑,光有电脑不行,你得给他安装系统,才能实现和开发它的一些功能。现在一般都是尽量将硬件做的简单,以提供软件以很大的灵活性。这里有些功能既可以用硬件实现,也可以通过软件(在灵活的硬件平台上)实现.。一般情况是硬件比软件实现的速度要快。
   软件上好像主要是在系统上的开发及驱动的一些编写。多媒体处理是一个很大的模块,至与具体怎么分就不大清楚了。
   硬件上的IC设计比较基础的是工艺的研究,器件的的设计。然后是模拟和数字电路的设计,模拟电路一般从频率上分低频模拟 ,高频段的射频模拟,咱们常说的模拟一般都是传统的低频模拟大家在模电是有所了解的,射频一般主要处理无线信号的收发模块,主要考虑模拟电路在高频时的一些寄生参数,传输线效应,主要是阻抗匹配设计。数字集成电路大家在数电上是有所了解的。个人认为FPGA有个很大用途就是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的辅助工具。网上有这么一句话“ FPGA是ASIC的近亲,一般通过原理图、VHDL对数字系统建模,运用EDA软件仿真、综合,生成基于一些标准库的网络表,配置到芯片即可使用。它与ASIC的区别是用户不需要介入芯片的布局布线和工艺问题,而且可以随时改变其逻辑功能,使用灵活。在目前的电子设计中,常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 或 VHDL)所完成的电路设计,可以经过简单的综合与布局,烧录至 FPGA 上进行测试。当测试完成后,再制作ASIC。”
     我已经说了本人是菜鸟,希望高手指点。也学习学习,对概念有个更深刻的了解。

网友H:
个人理解:
FPGA设计可以有2种理解,
  一种是设计FPGA本身,这个就不多说了;
  另一种是利用FPGA来实现一些设计功能;

FPGA设计和IC设计的区别:
--设计内容
  FPGA设计重点在于逻辑关系的实现,基本上逻辑关系实现以后(包括timing),就可以用了;
  IC设计除了逻辑关系的实现,还要设计版图,封装测试等等,最后才能得到一颗可以用的芯片;
--设计工具
  FPGA通常都是由vendor提供专用工具,不同FPGA之间不能通用,开发平台通常为PC和windows系统;
  IC有一整套专业工具,从逻辑设计到版图设计,不同的IC是通用的,开发平台通常为工作站和Linux系统;
--FPGA设计优缺点
  优点是从设计到产品周期短,一旦出错,可以重新修改代码,重新配置FPGA即可;
  缺点是单个FPGA价格比较贵,设计中不能有需要定制的模拟电路(如今的FPGA内部会有一些通用的模拟电路如PLL,AD/DA等),而且对于全局时钟的数量有限制,数量太多导致很难或者无法处理时序问题;
--IC设计优缺点
  优点是在实现相同逻辑下实现面积最小化,性能最大化,而且可以任意定制功能(包括数字和模拟),产品批量大时单个IC的成本会相当低;
  缺点是开发时间长,开发成本高,在进入到版图设计阶段之后,一旦发现错误,修改的成本相当高;
--适合FPGA的产品
  产品批量很小,开发周期很短,需要满足一定性能,而且可能需要周期更新硬件代码,FPGA所占成本在最终产品中很小; 如大型电信设备,另外IC设计通常使用高端FPGA来验证逻辑的正确性
--适合IC的产品
  产品性能要求高, 批量比较大,IC所占成本在最终产品中相对较大;如消费类电子产品

网友I(2010-03-29):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J:
咱也来水几句。
首先,什么是IC 。Integrated Circuit.广义来说我们用的所有芯片都是IC的一种。也就是把具有一定功能的电路制造在一个硅晶片上,封装在一起。在没发明集成电路技术之前。工程师们都是用单独的晶体管来搭建电路的。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才发展出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超大规模集成。目前又有新的陶瓷烧结技术。可以将一个个的功能模块置入培料,再经过热处理,形成基于陶瓷基片的电路结构。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研究还很落后。
我们吧电子技术分成了模拟和数字两部分。完成信号处理任务的IC则分成了模拟,数字以及混合三种。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自然是划到数字IC里。可以理解为,可以通过变更电路连接结构实现既定功能的IC,当然还集成了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时钟处理,优化的乘累加结构等等。应用fpga进行设计就是通过硬件描述语言定制自己需要的布线连接。早期的fpga主要用来进行asic验证和算法验证,但是随着工艺提高和价格的逐步下降,很多应用开始直接贴装fpga。这样方便产品升级,充分发挥了fpga的现场可编程优势。
再简单说说arm和单片机。
ARM是一种处理器的IP核,说白了就是一种cpu架构。他卖的是授权别人在自己的产品里集成这种处理器核心。所以大家看到的应用arm的产品很多。
而单片机则是在芯片内部集成了处理器核心和外设。通常包括ad/da,gpio,ram,flash,eprom及各种通信接口等。

网友K:
你把ic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L:
有这个上进心,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M:
还不是很懂

网友N(2010-05-05):
同意16楼的看法

网友O:
前端的逻辑设计会用到FPGA做验证,但IC设计的内容可比FPGA开发复杂多了。

网友P:
IC根据信号的不同,就我所知可分为3类:数字IC,特点几乎清一色晶体管,版图对性能影响不大;模拟IC,主要是晶体管,电阻一般也用有源负载代替,有少量电容;射频IC,晶体管的数目少(实际上原理图里的一个晶体管可能是有很多个小管并联而成的,这里算是一个),无源LC网络多,电感占面积较大。
FPGA只能帮助设计上述中的数字IC

网友Q:
严格意义上来讲,FPGA设计属于IC设计范畴但是IC设计并不就是指FPGA设计,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
FPGA可以算是半成品的IC,然后你通过工具对FPGA配置它就变成了一个IC
IC设计要是指设计一个能完成特定功能的多个晶体管组成的电路设计。

网友:
从一篇样文看精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