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uH 的电感,都有什么封装

楼主(2010-02-27):
或者用电容代替行吗?  还有最不懂的就是,怎么能查到任意阻值、容值等参数实际上能买到的封装??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以不用,只接电阻就好,

网友A:
主要看你要用在什么地方了,具体可以看其数据手册,
另外想要知道有哪些封装,打电话给电子市场的人就知道,选器件还是要选容易买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