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捕获技术,请教朋友们的方案意见

楼主(2010-02-27):
1:我的系统中有两个摄像头通过不同u口连接电脑,通过写软件控制两个摄像头分别监控两个位置(局部放大和整体)。
现在电脑vb程序中只能做到用户通过按键调出windows的捕获源对话框来选择切换摄像头,并不能做到一键切换,这样就会感觉很麻烦,不适合用户使用。所以请教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软件或者硬件方法等均可!谢谢。
2:一般摄像头都有他默认的分辨率,因为我想放大特别小的文字,哪怕有些失真也无所谓,可否vb中将分辨率调到摄像头本身的分辨率以上呢?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Direct Show

网友B:
用软件或硬件切换都能实现,但楼主的应用基于软件法就可以了,具体方法你得去好好看看VB程序员手册,但这类带有外部硬件设备的应用采用VB编程并不合适,至少效率不高,还是应该基于C语言类,进行图像处理更是应该如此。

楼主:
恩是的 如果用vc或者Direct Show确实会好些 但是软件程序功能基本上都是vb写的 所以暂时就是定vb了,一键切换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所以打算从硬件上看看能否实现,比如一个u口同时连两个摄像头,也就是说电脑的u口这一对数据线同时连两个摄像头u口然后再进行相关切换设置,不知道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