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_ENABLE_RX_INT 常量有问题吗??

楼主(2010-02-27):
大家好,
我用的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m8c.h>
#include "PSoCAPI.h"
void main()
{
char * strPtr;                    // Parameter pointer 参数指针
UART_CmdReset();                          // Initialize receiver/cmd 初始化接收器
                                 // buffer 缓冲区
UART_IntCntl(UART_ENABLE_RX_INT);                      // Enable RX interrupts 启用UART接收器中断
Counter8_WritePeriod(155);                  // Set up baud rate generator 设置波特率发生器
Counter8_WriteCompareValue(77);
Counter8_Start();                     // Turn on baud rate generator 打开波特率发生器
UART_Start(UART_PARITY_NONE);                        // Enable UART 打开串口
M8C_EnableGInt ;                        // Turn on interrupts 打开中断
UART_CPutString("\r\nWelcome to PSoC UART test program. V1.1 \r\n");
while(1)
{
  if(UART_bCmdCheck())  // Wait for command 等待命令
  {
   if(strPtr = UART_szGetParam())   // More than delimiter? 超过分隔符?
   {
    UART_CPutString("Found valid command\r\nCommand =>");
    UART_PutString(strPtr);               // Print out command 打印出命令
    UART_CPutString("<\r\nParamaters:\r\n");
    while(strPtr = UART_szGetParam())  // loop on each parameter 循环到每个参数
    {
     UART_CPutString("         <");
     UART_PutString(strPtr);             // Print each parameter 打印出每个参数
     UART_CPutString(">\r\n");
    }
   }
   UART_CmdReset();                          // Reset command buffer 复位命令缓冲区
  }
}
}

这个程序不知道是为什么,老出现这样的错误和警告: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0):(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2):(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E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2):(192) undefined identifier "UART_ENABLE_RX_INT" (error)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3):(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4):(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5):(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6):(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E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6):(192) undefined identifier "UART_PARITY_NONE" (error)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18):(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21):(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23):(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23):(357) illegal conversion of integer to pointer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26):(3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warning)
!WF:\psoc练习\uart\uart\main.c(28):(357) illegal conversion of integer to pointer (warning)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A:
工程文件路径最好都是拼音,你uart module place了吗,configure 了吗?

网友B:
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否则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C:
又不是psoc3,谁说路径不能有中文呢??

网友D:
代码没有问题,可能是编译器或者PSoC Designer版本问题,建议下个最新的PSoC Designer试一试。

楼主:
我感觉中文被注释了,没有问题吧~~~

网友D:
中文没有问题,建议把完整的项目文件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这就是完整的,我是初学者,大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进一下。。。

网友D:
你的项目文件里面都没有UART模块,UART.h头文件都没有,肯定不行了。

网友D:
CY网上有个现成的UART例子http://www.cypress.com/?rID=38167

网友E:
那个例子不错

楼主:
我想问一下,没有UART模块怎么编程用串口啊,我不大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