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代替不了89C58?

楼主(2010-02-27):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是否是新增程序编程错误的影响,二者是兼容的,仔细阅读一下器件手册。

楼主:
感谢chunyang的回复,但是不是啊。。我还没有增加代码,第一步先把原来的程序烧进去试试就不行啊,那个蜂鸣器一向就完了,使用了个定时器里的变量,就死机了。资料我看了,除了容量不同外没有什么不同吧。。

楼主:
我都让他弄的睡不着觉了,那个定时器是开着的,那段延时在别的地方还好用,怎么个意思啊。。。。

网友B:
LZ所谓的“使用了个定时器的变量,就死机了”是测量的结果还是只是你根据现象进行的臆测?有可能程序根本就没跑。

没用过STC的,根据SST的经验瞎说两句。
原来的程序什么格式?如果原来用二进制的,可能需要重新定位。

网友A:
先确认别的程序是否正常运行,这样即可判知是否烧录或MCU未运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