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流焊与波峰焊技术

楼主(2010-02-27):
各位电子高手:
    我公司现在是小型的电子厂,浸焊是用人工在大焊炉上浸焊的然后是大量的人工补焊。现在企业重新整合,可能会引进机器。我想请问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的回流焊与波峰焊技术在电子生产领域应用得成熟吗?经过机器焊接后,人工补焊的可能性高吗?用机械焊接比人工在锡炉上焊接的速度快很多倍吗?

第二、一台普通的回流焊与波峰焊机大概价格是多少?

第三、对于这些设备有没有出租的?

网友A:
机焊的成品率和效率远比人工焊接强,工艺都是十分成熟的,人工补焊当然可以。回流焊用于贴片元件的焊接,焊接作业面为PCB的上表面,波峰焊则主要用于插件焊接,也能用于部份经相关工序处理后的表贴元件焊接,作业面为PCB的下表面。波峰焊机和回流焊机的价格会因机器性能、结构的差别而差别巨大,从几千块的台式微型机到上百万的大型全自动机都有,至于是否有出租的,要看你的所在地,电子加工业密集的地区肯定会有,但出租设备一般都是较大型的,小型设备比较便宜,租赁并不合算。

网友B:
1. 当前的洄流焊工艺与波峰焊工艺已经应用得非常成熟了,但是这也是取决于你们工厂设备质量以及设备技术人员的水平的,设备参数、焊料情况、工作环境都对一次成功率影响非常大。PCB的设计也很重要,当然你们可能是被动接收。
就速度而言,说实话我真没觉得能够“快很多倍”。但是机器最大的好处是可控的,每次操作都是严格相同的,因此生产线一旦调校合适后会非常理想;人工无法达到这境界,人员的变动、人的生理心理都会对批次效率和质量造成影响。
2、3. 价格如纯阳兄所说从数千到数百万的都有,根据工厂规模、生产能力进行选择。一般租赁都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