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插入排序的疑问?

楼主(2010-02-27):
看到一个插入排序的例子源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define LEN 5
int a[LEN] = { 10, 5, 2, 4, 7 };

void insertion_sort(void)
{
        int i, j, key;
        for (j = 1; j < LEN; j++) {
                printf("%d, %d, %d, %d, %d\n",
                       a[0], a[1], a[2], a[3], a[4]);
                key = a[j];
                i = j - 1;
                while (i >= 0 && a[i] > key) {
                        a[i+1] = a[i];
                        i--;
                }
                a[i+1] = key;
        }
        printf("%d, %d, %d, %d, %d\n",
               a[0], a[1], a[2], a[3], a[4]);
}

int main(void)
{
        insertion_sort();
        return 0;
}
本例中程序的运行结果如下
10, 5, 2, 4, 7
5, 10, 2, 4, 7
2, 5, 10, 4, 7
2, 4, 5, 10, 7
2, 4, 5, 7, 10
疑问:感觉本例的排序算法用的并不是插入排序,我所理解的插入排序应该是就是将一组数据插入到已经排好序的有序数据中,从而得到一组新的有序数据。

楼主:
是我对这段程序理解有问题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A:
名字不主要:

你这个的思路是用后者与前面的所有数据比较,小就交换,也相当插入到啊

比如由2, 5, 10, 4, 7  变为
2, 4, 5, 10, 7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将4插入2,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