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频率

楼主(2010-02-27):
想要提升运放在大摆幅时的频率,怎么办呀,我看了有一个极点,二个极点,前馈补偿的方法,可是老是看不懂,还有和相位补偿的关系,

网友A:
换更快的运放。

网友B:
应该是需要加大摆率。也就是提高运放的尾电流。

网友C:
用电流反馈型运放,选SR大的。

网友D(2010-05-12):
找个速度高的就行了!

网友E:
lz所说的应该是超前补偿技术。就是把输出信号通过一个具有高通滤波特性的反馈网络送回到输入端,因为未加反馈之前或者说开环的放大器具有低通特性,那么加入具有高通特性的反馈网络后,取合适的电抗元件值,就能补偿开环时的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