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设计软件的调查

楼主(2010-02-27):
请问大家目前画电路都用什么设计软件?
用protel99SE的有多少人 ?
有多少人用PORTEL DXP ?

有谁用power pcb

还有谁用Allegro的

网友A:
protel 99se 够用就行了,没必要赶时髦.

网友B:
protel 2004 SP4
如果是画6层以上的电路板,protel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C:
就一句话,PCB全部外包。(忘了哪个帖子看到的了。。。)

网友D:
各有优缺点,看使用习惯和公司需求,

网友E:
也有用ORCAD的。

网友F:
我只会用altium designer。现在的新版protel也有差分线布线、推挤什么的,反正使用习惯都是windows的方式,不像PADS那些操作很奇怪,而且protel的pcb显示用directX引擎,速度很快,6层以上不能用protel?我不明白。做模拟电路的话protel就够了,况且pcb设计软件使用能力不代表pcb设计能力。

网友G:
我用protel99   一是习惯  二是 我就画两层板 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