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FLASH 8K、SRAM 8K以上,价格10元以内的单片机

楼主(2010-02-28):
主要是SRAM的要求,8K以上。FLASH估计4K就够用了,8K最好。对价格比较敏感,最好在10元以内。同时要求有串口、SPI。如果有IIC既可做主,又可做从就更好了。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推荐,多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是这样的芯片很少?

网友A:
MC9S08AC08

网友B:
恐怕很难找,10元。放宽点价格,参考一下PIC24FJ32GA002以及这个系列的44,64PIN的。你也没写要多少PIN的。

网友B:
或者加个23K640之类的SRAM的扩展片,那就很好办了,配个10元以内的MCU,还是有点希望的。

网友C:
可以考虑STM8系列

楼主:
恐怕很难找,10元。放宽点价格,参考一下PIC24FJ32GA002以及这个系列的44,64PIN的。你也没写要多少PIN的。
引用 网友B:

PIN脚就没有太多的要求了。基本上只要有串口、SPI。基本上够用了。IO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或者加个23K640之类的SRAM的扩展片,那就很好办了,配个10元以内的MCU,还是有点希望的。
引用 网友B:

23K64是个啥芯片呢?51要是扩展SRAM的话,加个锁存器,加个SRAM芯片,估计10元应该打不住吧

楼主:
自己顶起来,高手帮帮忙呀。实在没有10元以内的,有没有15元以内的呢

网友D:
新出的M0似乎能到这个价格,不过那个XXQFN的封装不知道LZ能不能用。

网友E:
没有这样比例配置的MCU

网友F: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E:
STM32F101C8
STM32F103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