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洗衣机是怎样自动检测里面放有多少衣服的?

楼主(2010-02-28):
记得早期的洗衣机都是有个手动水位选择开关,最近购买了台新款洗衣机竟然能自动识别里面放有多少衣服从而自动识别需要多少水位,并没有那个手动选择水位的开关了,一通电只需按一下启动按钮,电机自动转几下,然后才开始进水,感觉在这转几下时是在检测放了有多少衣服在里面,然后自动加适应的水位。有哪位同仁知道其检测原理的请讲解下!想了很久没有想到它是怎样检测的;呜呜~~

网友A:
网上翻来的。
智能型模糊控制的全自动洗衣机还可以自动判断水温、水位、衣质衣量、衣物的脏污情况,决定投放适量的洗涤剂和最佳的洗涤程序。当洗衣桶内衣物的多少和质地不同,而注入水使其达到相同的水位时,其总重量是不同的。利用这一点,通过对洗衣电动机低速转动后的惯性测量,可以判断衣质和衣量。方法是:在洗衣桶内注入一定量水后使电机低速运转,平稳后快速断电,洗衣桶在惯性作用下带动电机继续转动。此时,电机绕组产生反电动势,对其半波整流并放大整形后获得一矩形脉冲系列。通过分析脉冲个数和脉冲宽度。就能得到衣质衣量情况。

衣物的脏污程度是通过水的透明度来判断的。在洗衣桶的排水口处加一红外光电传感器,使红外光通过水而进入另一侧的接收管。若水的透明度低,接收管获得的光能小,说明衣物较脏。

脱水时采用压电传感器。当脱水桶高度旋转时,从脱水桶喷射出来的水作用于压电传感器上,根据这个压力变化,自动停止脱水运转。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的讲解,长见识了

网友C:
确实是长见识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讲解,在这里我还要说清楚的是,具体是这样的:打开电源,按启动键开始洗衣,此时它没有进水操作的,桶里面一点水也没有只有等待洗的衣服,电机像正常洗衣时一样正反转四次(估计这时就是在检测衣量的多少),然后停止转动开始给进水;我说的是一般的三洋牌桶式全自动洗衣机,不是滚筒式的;
瞎猜:可能是检测电机转动时的电流,电流大小直接关系到衣量的多少。等它坏了的时候拆开来慢慢研究一番,呵呵~

网友D:
嗯,2楼的方法比检测电流更加省钱,对“桶式全自动洗衣机”也是适用的。

网友E:
长见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