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和PCB常犯的低级错误和其对策

楼主(2010-02-28):
做电子设计也有好几年了,大大小小的低级错误也出过不少,特别是项目多和时间紧的时候;
比如我曾经出过的低级错误有:

画原理图时串口收发2根线弄反;
画原理图时漏放电源或地的电源符号;
USB接口,原理图和PCB对不上,引脚搞反;
画PCB时,三极管和LDO等三端器件的封装引脚弄错;
PCB元件在板上的位置与结构有冲突,如太靠边或过高;
与外壳有关的接插件在PCB的位置不准,导致安装有问题;

在现在的公司一年半了,估计也做了有30多块PCB吧,这样的错误也有了3-4次吧,最近也出了一次,结果被老板说是经常出这样的错误了;
不知道各位看官是否也会出这样的比较低级的错误?
次数多不多?
你们都怎么避免出这样的错误的?

网友A:
pcb库的不规范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误,只有不断地规范库和设计流程,然后加强发板前相关部分的检查

网友B:
画板时画反。。。。然后直接镜像,导致引脚全部错误。。。。。。。。最后手工一个一个修改。。。

网友C:
偶刚画单面板,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偶系菜鸟

网友D:
都画这么多了啊

网友E:
最重要的是态度,然后是要规范库文件。做检查列表。

网友F:
画完PCB是
建议利用SHOW DIFFERENT功能

网友G:
多检查下!~

网友H(2010-05-13):
学了  很好!

网友E:
把常用的电路模块化。创建标准封装库和原理图库。

网友I:
把封装画正规了是正解,包括简单3D模型.
最后切入3D模式检查.
我有一次也是把一个元件的底视图当成封装给画了,结果从背面才能装上,就被车间投诉了!

网友J:
楼主这样想:难得糊涂。其实大家都经常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