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以太网

楼主(2010-02-28):
请问大家,在DSP开发系统中需要采用以太网通讯的话,一般都选择什么方式实现啊?

网友A:
什么方式,问的是软件还是硬件方面的
我用的dm642有emac,外面加个phy就行了,
没有emac的就找个mac+phy呗
软件用ndk,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