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公司DDS芯片介绍

楼主(2010-02-28):
最新的市场上可以购买到的DDS芯片是哪些款呢,正在选片,没有资料

网友A:
自己用CPLD,FPGA来做合算

网友B:
AD98XX,99xx系列。

网友C:
可能不必用最新,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行。ADI的DDS的转换位数在12bits左右,如果你需要更高位数,比如16bits或以上,可以自己设计查找表,选择DAC。

网友D:
是啊,为什么要最新的呢?

网友E:
用过AD9833,买得到,40多元吧,是10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