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31电压指示电路问题

楼主(2010-02-28):
用TL431设计一个电压指示电路。
功能描述:输入电压低于10V时,红灯亮;高于10V时,绿灯亮。
设计电路图如下:

经过mlutisim10电路仿真,功能完全可以实现,但是实际制作电路却出现了问题:红色LED能正常工作,但是绿色有点问题。当高于10V时,绿灯能够正常发光,低于10V时,本应该熄灭,仍然有一点亮度,而且在10V左右调整输入电压,绿灯有个明显的亮度变化过程。当电压大概在6V时,绿灯彻底熄灭。
分析原因:红灯功能正常,说明NPN的8050能够彻底的开通和关断。绿灯亮度变暗时,可能是PNP的8550没有彻底的关断。后来对电路进行修改,为了排除NPN对PNP支路的耦合影响,去掉NPN电路只用PNP,仿真效果仍然正常,实际电路问题还是存在。说明NPN对PNP没有耦合影响。仿真电路如下:

继续改进电路:在PNP的E极串联20K电阻,并把B极电阻短路,想把E点电位降低小于B点电位让PNP彻底关断。这次仿真电路出现问题了,绿灯在高压时根本不能显示了;实际电路中,绿灯可以亮,但是仍然不能彻底关断,绿灯仍然发亮。

因为PNP的管子用的不多,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原理错误还是PNP管子有问题。请大家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二图的电流回路是R3->R7-Q2B极,431不能让Q2彻底截止

网友B:
改变R1,R2的值把最低6V的截至电压提高到10V,让指示改为绿 黄(红灯绿灯一起亮),红灯,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C:
TL431即使是REF端高于A端2.5V以上时,自身仍要消耗一点电流(不到1mA),此电流在R3上的压降通过R7使8550导通,发光管亮。
要发光管动作干脆利落,用电压比较器,最好稍微有一点回滞。

网友D:
图1:Q2的B-E极并一个1k的电阻

网友C:
若是不想增加成本,TL431改用10V普通稳压管,比用TL431要好。10V稳压管的特性相当“硬”,两端电压低于10V时电流非常小。
另外,绿发光管不由稳压管直接控制,改成由控制红发光管的8050管压降控制,也比楼主现在的电路要好。

网友E:
还是用比较器吧.TL431不是用的

网友F:
建议楼主自己百度一下“窗口比较器”,要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很简单的,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G:
LED电流设定为2-3ma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的电压基准是10V,改了就不能实现功能了

楼主:
TL431即使是REF端高于A端2.5V以上时,自身仍要消耗一点电流(不到1mA),此电流在R3上的压降通过R7使8550导通,发光管亮。
要发光管动作干脆利落,用电压比较器,最好稍微有一点回滞。 ...
引用 网友C:

用电压比较器的话,增大了电路体积,比如LM338只用了一个模块,其他三个都闲置了,有点浪费,能不能在这个电路基础上改进一下?

楼主:
图1:Q2的B-E极并一个1k的电阻
引用 网友D:

没有试过,等我试过之后再回复,谢谢

网友D:
如还不可以,把R3也改5.1k,只是这样静态耗电会稍增加。

网友D: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试试以下电路,看行不行。

网友D:
周末都没什么人逛论坛了?
上图比较简单,不好的地方是各元件参数互相牵制,也比较费电。
如2个LED会同时亮,要把3.9V的稳压管改5.6V左右的。
纯粹是锻炼自己的电路设计能力的玩玩,像这样的电路最好不要用到正式产品上哦。

楼主: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试试以下电路,看行不行。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耗能太多了吧,而且和LED并联的电阻不太好选。我临界电压是10V的

楼主:
图1:Q2的B-E极并一个1k的电阻
引用 网友D:

已经试过了,确实不错。
接上1K的电阻是不是把Q2的B极电压拉高了?但是也还是没有彻底关断PNP吗?
我测量了一下电压,E比B电压高了0.2V。
我的想法是:如果把绿灯LED和1K的限流电阻放到Q2的E极之前,也就是说让E点电压尽可能低下来,只要低于B电压就可以彻底关断了吧
另外,网上关于这个TL431电显的都是低压显示,还没有发现高压显示的低功耗电路和方法。如果大家知道能提供一些思路吗?
这个改进后的可以实现,下一步的目标是让红色LED闪烁起来,用谐振电路可以吧,但是担心功耗大

网友D:
楼主位的图,实际功耗也不小的,绿灯亮时,整个电路应该会在10mA以上。

楼主:
图1:Q2的B-E极并一个1k的电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9V时,E电压是9.06V,B电压是8.93V,C电压时1.64V,还是没有彻底截止,有一个很小的电流。
有没有什么方法用TL431,即可高压显示,又低功耗?

网友H(2010-04-07):
TL431有个最小偏置电流,导致PNP管没有彻底截至造成. 试着把R3调小点看看.
或者把R3分成两个电阻, 让基极分压小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