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楼主(2010-02-28):
在网上搜索到一种说法:“以把两个电解电容阳极或阴极相对串连形成无极性电解电容”。我对这一说法不理解,电解电容一般是有极性电容,如果把两个电解电容的阳极或阴极相对串联形成无极性电容,那么给这个串联后的电容加一个电压,肯定会有一个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和它的极性是相反的,这样不会击穿吗?希望大侠们能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别听他忽悠就是了。
辨别是否忽悠,只要看看各电容生产厂家。要是这种方法好用,厂家为何不生产两个电解电容封装在一个外壳里的无极性电容?
只要是可以赚钱的事情厂家一定会做,厂家不这么做,必是此路不通。

网友B:
LS,无极性电解电容很容易买到的啊,我们公司就有用到,当然是正规厂家的正规产品。
当然,内部肯定不会是“两个电解电容封装在一个外壳里”,而是采用两层蚀孔氧化铝箔罢了。
——如果你拆过电解的话就会发现:电解中的两层铝箔是不一样的:一层是很薄且很光滑的,另一层是很厚而且表面很粗糙的,而后者实际上是经过腐蚀、氧化的,而绝缘介质就是它上面的那层氧化膜。
由于两层铝箔结构不同,所以才有极性;而只要把两层铝箔都用腐蚀氧化的铝箔,那就是无极性的电解了。

至于:“以把两个电解电容阳极或阴极相对串连形成无极性电解电容”,这是对的。
——因为电容反接后漏电电流大是因为氧化膜反向绝缘电阻小,所以才会漏电电流大,最后因为漏电电流发热大而让电解质加热膨胀、甚至烧开,然后电解质蒸发干失效、或者直接撑爆外壳而爆浆。而当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接后,就好像两个二极管反向串接,任何一个反方向下,由于反向电阻小的分压也小,电压降会绝大部分落在正接的那个上面,所以两个电容都不会过热。而总体绝缘电阻,不管那个方向当然都会比单独一个电阻大。

当然,必须用两个一样的电容反接,不能差别太大,否则也还是会粗问题的!
——至于原因,自己先去想想吧:)

网友B:
为了安全,这种方法只适合于低电压小能量的耦合场合,高压下千万不要这么干。
而且它的前提(原理)就是电解电容的正向电阻远远大于反向电阻,否则也是不能这样用的。

网友C:
两个串联,据说华为已经申请专利。

网友D:
我要是申请个用筷子的专利,估计也能通过,让大家都用手抓饭吃!

网友E:
华为是什么都申请专利,去翻翻他们的专利,大部分都是很烂的。

网友A:
3楼:
电解电容当然拆过,拆过多少个可是记不清了。
无极性电解电容也拆过,这种电容用得比较多的地方是电容启动单相异步电机。
不仅拆过糊状电解液的电解电容,还拆过水状电解液的电解电容。这种电解电容外壳是铝筒,即负极,正极是筒里的折叠铝片。电解液水状,并没有充满铝筒,约有1/3筒内空间是空气。电容拿在手里摇一摇就可以感觉到水在筒里流动,可以听到哗哗响声。8uF450V的这种电解电容,直径大约30mm,长度大约160mm,比现在的电解电容体积大几十倍,而且必须直立安装(否则电解液不能完全浸没正极箔)。

你说到两个有极性电解电容反向串联,由于正向反向漏电流不同,就好像两个二极管在工作,那么每个电解电容并联一个二极管岂不更好?1N4007二极管才几分钱一个,正向反向电阻之比可是远远好于电解电容正向反向电阻之比。
我说楼主提到的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是忽悠,并非是说这种接法不能用,而是说这样做成本上大不合算。厂家不生产也是因为这样不合算,还不如生产无极性的电解电容。两个有极性电解电容封装在一个外壳里,至少要多用两条铝箔,多用一条纸质(浸电解液),还多用一条导线。把这些多余的铝箔等等去掉,恰恰就是一个无极性电解电容。

网友A:
5楼:
咱们国,关于航空母舰的专利有一大把,可没有一件得到实施。
有个关于航空母舰的专利,说是“保温节能”,舰体用双层钢板,中间灌发泡水泥,两层钢板之间用锚钉拉住。此专利已得到授权,所以在中国谁都不能造灌水泥的航空母舰,否则就是侵权。

楼主:
看了xwj大侠在三楼的解释,似乎有点明白了。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由于极性电容在反接后的漏电流增加,可以认为它的电容变得很大(充电电流因为绝缘电阻小而漏掉,所以电压上升很慢),所以把两个容值相同的极性电容反向串联后,得到的这个“无极性电容”的容值几乎和正接的电容的容值相同,而且无极性。反接的那个电容两端电压很小,正接的那个分到了大部分电压。
但是如果串联的这两个电容容值相差很多的话,反向的那个电容还是会分到较大的电压,还可能会爆掉。

网友A:
11楼:
  1. 得到的这个“无极性电容”的容值几乎和正接的电容的容值相同
不是这样的。
反向串联的两个电解电容应该容量大小相同,不能相差太大,得到的“无极性电容”容量是原来的一半。两个电解电容耐压也应该相同,得到的“无极性电容”耐压与单个电容相同。
要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可以按我8搂回帖,每个电解电容并联一个二极管。但在交流电流的每半个周期,不能考虑二极管导通。也就是说,电容是充电到两端电压等于交流峰值的状态。

楼主:
不太理解maychang前辈在12楼的发言。如果“得到的无极性电容容量是原来的一半”,那么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后,给它们加一个电压,这两个电容的电压应该是相等的,这显然是不能够的,因为如果这样,反接的那个电容会出问题。反接的电容不出问题,是因为它两端电压很低,电压都分到了正接的电容上,那么这个串联后得到的电容的容值应该和正接的那个容值基本相同吧? 虽然反向串联的这两个电容的标称容量是相同的,但由于是“反向串联”,那么他们对某一个方向的电压来说,各自实际的等效电容应该是不同的,才会导致分得的电压不同。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13楼:
这个问题,需要将电路加电后如何工作分成暂态和稳态来考虑。
假定施加交流电压之前两个电解电容正极对正极,两个电解电容均并联二极管,二极管负接电容正(最好你自己画出来便于分析)。两个电容一左一右放置,两个电容上均没有电压。
假定上电时交流电压极性为左正右负,那么左二极管导通,给右电容充电。下半周期左负右正,右电容放电给左电容充电。此过程一直进行到两个电容两端电压都等于交流电峰值时为止。
其后,两个二极管均不能导通(交流电压加上电容电压最大到零),在电路中不起什么作用。那么两个电容串联,总容量等于每个电容容量之半。
然后拿掉两个二极管,考虑xwj所说“电解电容的正向电阻远远大于反向电阻”,这实际上与电容并联“不好”的二极管或二极管再并联一个电阻是一样的。除了电容的正向电阻会使电容少量放电外,其余都与并联二极管相同。因为正反电阻不同使电容充电比放电快,故稳态时两个电容两端电压仍可保持接近交流电压峰值。
两个电解电容负极对负极联接,完全相同。
注意两个电解电容负极对负极联接,现在有四个电极(二正极在外二负极在内),两层介质,一条导线。把两负极和一层介质还有导线去掉,剩下两正极和一层介质,这就是无极性电解电容的构造。

楼主:
看了maychang前辈楼上的解释还是有些不明白。您说的“直进行到两个电容两端电压都等于交流电峰值时为止”,这时候其实两个电容的电压方向是相反的,如果把这两个电容串联的起来当作一个电容的话,那么这个总电容的带电量是0 。如果不考虑交流的情况,只考虑直流的情况,那用您的“并联二极管”的方法来分析,似乎只有一个电容能被充电,也就是说,串联后的总电容还是和正接的那个电容容量相同。

网友F:
电解电容也有无极限的,最大好像是22uf

网友G:
Mark
学习一下,自己补充基础课程~~~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A:
16楼:
“只考虑直流的情况”
直流何必用无极性电容?直流上面叠加幅度不大的交流,都可以用有极性电容,比无极性电容便宜。

网友A:
继续。
“只考虑直流的情况”
纯直流根本不考虑电容,当做开路。需要考虑电容,必是直流上面叠加了交流成份。
你应该用直流上面叠加了交流成份的信号,根据并联二极管的模型,考虑电路达到稳态的情况。达到稳态,就是两个二极管均不导通,没有电流通过二极管。提示:此时两个二极管中的一个充电到信号峰值,即直流成份再加上交流成份的峰值。此时总容量仍为单个电容之半。

楼主:
用一个直流电源给“反向串联”的两个电容(标称容量相同)充电,冲满电后,正接的电容电压和电源电压差不多,而反接的电容电压很小,那根据C=Q/U和Q=It,这又是串联电路,是不是可以得到“反向串联”得到的这个无极性电容的容量和正接的电容容量几乎相同呢?

网友A:
24楼:
此过程是暂态,不是稳态。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样反向串联的两个电容容量问题只在稳态时成立。

网友I:
不耻仰问:什么有有极性电容?它有什么特点?!

网友A:
26楼:
“有极性电容”指电容的两极不能掉换使用的电容,在本帖中,楼主特指电解电容。

网友J:
这个问题好,让我想到之前做的蓄电池内阻测试,为了降低交流耦合通路的阻抗,需选择大容量电容,如100uF,且耐压值要高,如100V,陶瓷电容满足不了要求;如果结论如xwj所说,那就好办多了,选俩钽电容反向串联就可以了,不过没实验过。

网友A:
29楼:
何必呢?
你这个电路,已经有直流电压,高达100V,简单地用个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即可。
要是用两个钽电解电容,那你就等着击穿吧。这个电容击穿后,那个1kHz电源大概也保不住。

网友I:
敢问29楼:你说的测量蓄电池内阻,具体是咋做的?

网友I:
说说原理过程就可以

网友K:
钽电解击穿失效后好象多数呈短路态!

网友L:
加个交流信号,测交流内阻了

网友J:
29楼:
何必呢?
你这个电路,已经有直流电压,高达100V,简单地用个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即可。
要是用两个钽电解电容,那你就等着击穿吧。这个电容击穿后,那个1kHz电源大概也保不住。 ...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蓄电池内阻测试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施加交流电流信号在内阻上产生电压,然后测量其电压,再计算内阻,百度一下,有很多帖子说这个东西,这东西也有国产的,不是神秘的东西。

maychang,那个100V代表电池电压,但测试过程中,探头是可以交换测量电极,也就是一个方向是+100V,调换方向就成了-100V,所以只能用无极性且大容量,之所以大容量,根据I/jwC得到峰值电压,此电压不能超过电流源供电电压,比如供电+5V,Ipeak=100mA,那么C>3uF。

网友J:
钽电容串联,我确实也见过有人这么用,但电容制造商似乎没有这种应用的建议,所以应该是不可取。我是这样理解的,钽电容反向电压时,它的特性有很不稳定的因素,比如它可能失效的很快等

网友A:
35楼:
如果你要用这种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的接法,也一定要用铝电解电容,千万别用钽电容。你看开关电源里面从来不用钽电容的。
几个uF的无极性电容没有多少钱,CBB电容这样容量和耐压的不过几元。

网友J:
我正研究你说的那种“在电容旁边并联二极管”的做法,我觉得那种做法很好,我们公司遇到钽电容大批爆掉的情况,我在网上看了下钽电容介绍,其中一点很重要就是电压余量,选择大的电压余量可以提高可靠性,原因二可能是采购途径不可靠,购买的不是大厂商产品。铝电解的我不了解,还没查看资料,光听说它的耐压高,稳定性也必钽电容好些。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将无极性陶瓷电容串联再并联,做成电容pack,应该也有别人这么做,单颗电容不够高压,不够容量,这么做用在我这个项目,就目前分析是没问题的。

楼主:
前两天做了一下实验,把两个25V,100UF的铝电解电容反向串联,然后并接到电路中的5V稳压器的输出端,充电稳定后,正接的电容两端的电压约3.8V,反接的电容两端电压为1.2V,所以就充电过程来说,这个串接后的总电容肯定不是100/2 = 50uF,因为如果串接后的电容是50uF,由Q=UC可知正接的那个电容两端电压应该是2.5V而不是3.8V。  把5V稳压器断电,电容开始放电,当总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V的时候(放完电的时候),正接的电容两端的电压约是1.3V,反接的电容两端的电压约是-1.3V,两个电容在放电过程中的电压变化都是2.5V,可见放电过程这个总电容的容量约是50uF。

网友M:
学习了。。发现自己没能提出什么问题。。

网友N:
下了,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