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不动负载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0-02-28):
我现在在做一款开关电源,输入DC30--62V之间,输出12-13v之间,输出持续电流要达到16安培,瞬间电流能承受20安培.
我用的控制芯片是UCC38083,用的是推挽的方式,输出端用mos管同步整流.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电源输入电压DC30V.当负载2安培左右的时候,输出还正常,但是如果市场到4安培,则电压会跌落到11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分析如下,因为第一次做开关电源.请别见笑!
1.我的变压器的匝数比为2:1.我现在觉得匝数比不正确.因为假设最低输入电压30v,能够得出的最大输出电压Vo=30*匝数比(1/2)*效率(0.8)*占空比(假设最大0.8)=9.6v.是不是我改成3:2就可以最少到12.8v呢?
2.请问输出滤波电感的容量应该怎样选择呢.我现在的电感是2uH左右.电流21A
3.请问输出滤波电容的容量怎样选择?我现在术两个2200uF的并联.
4.请问是不是要接一个假负载才能稳压呢?因为我担心没有负载,在占空比最小的情况下也会使输出超过13v.这和第1点的最大占空比达不到好像有些类似.
一下子问题很多,能否指点一下,看书看得不是很明白.谢谢!

楼主:
第2条的电感的参数写错了.参数是:10khz,0.25v,22uH最小.
圈数:12
线型:3*1.0mm 2uew

网友A:
把图画得紧凑清晰一些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