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图片上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2-28):
各位大侠,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两个分别是什么芯片,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左边,LTC1502-3.3 右边,不知道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右边的

楼主:
是一个开关二级管

网友C:
前者是1302 后者是一只三极管

网友D:
LT1502 3.3V Boost型DCDC。
安森美的某款MOSFET管。

网友E:
后者是ON的mosfet  MTD3055V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