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芯片供电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28):
下面的芯片供电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file:///D:/My

楼主:
补充电路图

网友A:
C27在电源丢失的情况下保持RTC运转,就这样了

楼主:
为什么通过一个100ohm电阻和二极管并联的网络到芯片的电源端?

网友B:
100 ohm 过流保护用的,二极管,没有用。

网友C:
我想应该是防止芯片输入电阻过低,C26,C25放电过快,超过了由R37和C27的放电速度,当C25与C27电压差太大时二极管导通,增大C27放电速度维持输入电压的.

网友D:
100欧姆电阻是给法拉电容充电用的,放电时如果二极管的压降更低,该电阻就不起作用,但如果负载足够轻,该电阻上的压降低于二极管,那么二极管就不起作用,计算一下即可知。

网友E:
100欧姆电阻是给法拉电容充电用的,防止在电容中没电的情况下,上电时的电流过大,对系统电源有影响,放电时的作用不大.

网友F:
并联的二极管是必须的。
上电时法拉电容只能通过100欧电阻充电。否则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太大。
断电时法拉电容通过二极管给RTC供电。

网友G:
100 ohm 充电时过流保护用的,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是没有用的,因为100ohm电阻够小了。电容提供的uA级电流从这个电阻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