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运算放大器输出级的交越失真问题

楼主(2010-02-28):
OPA经历了几代的发展,现今的OPA是否仍然存在可观的交越失真问题?如果存在,那在双极性测量中,零点附近的非线性如何解决?还有,这个失真大概什么量级?

网友A:
具体参数没有留意过。
我们在信号级加上直流偏置,让放大器输出一直为正,就没有交越失真问题。信号经过ADC再到单片机,由单片机计算出信号零点所对应的电压即可。我们处理的信号有一段时间恰好=0,如果信号不是这样的,可以用模拟开关置零。

网友B:
现在的运算放大器,内部均有合适的偏置电路,交越失真已经很小。
运算放大器在线性应用中,没有不加反馈的。有反馈的运放,可以说完全没有交越失真问题。

既然交越失真不存在,楼主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也就不存在。

网友C:
lz的问题很奇怪.没听说运放有交越失真这么个说法

网友D:
深度负反馈,一白遮百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在国外的一款6位半万用表中看到其采用不对称供电,即+12V和-5V,由于我不甚了解模拟电路,以为那么做是为了避免输出级的交越失真,我应该是错的,那么做可能有别的原因。。。?

楼主:
对了,那么做应该不能避免交越失真哈,两个基极的压差也没因此而改变,怪不得OPA的datasheet从没有这么个指标。

网友E(2014-07-2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在国外的一款6位半万用表中看到其采用不对称供电,即+12V和-5V,由于我不甚了解模 ...

不对称电源电压也是本大师的经常用法。

你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得到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