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中关于捕获卡 捕获设备 视频源的概念

楼主(2010-02-28):
因为我的程序中想满足一键切换两个u口连接的不同摄像头,可一直无法实现
我查看资料,发现可能是概念搞乱了,想请教下朋友们这三概念的区别?
引用资料如下:
将一个捕获窗口连接至捕获设备

          你可以动态的在一个捕获窗口与一个捕获设备之前连接或断接, 你可以发送WM_CAP_DRIVER_CONNECT消息来使一个捕获窗口与一个捕获设备连接或关联. 当连接上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捕获窗口向捕获设备发送各种消息.

        如果你的系统里装有多个捕获设备, 你可以在发送WM_CAP_DRIVER_CONNECT消息时用wParam参数指定使用哪一个, 此参数是登记在SYSTEM.INI文件的[drivers]一节里的列表中的某一项, 0为第一个.
我发现我发送SendMessage (hWndC, WM_CAP_DRIVER_CONNECT, 1,0)并不能捕获到第二个设备

Video Source对话框用于控制选择视频来源, 此对话框列举了此视频捕获卡连接的所有视频源(典型的例如:SVHS和合成输入), 并提供了改变色调, 对比度, 饱和度. 如果视频驱动支持此对话框, 你就可以显示并更新它, 使用WM_CAP_DLG_VIDEOSOURCE消息(或capDlgVideoSource宏).
而只能用这种方法调出捕获源对话框来进行选择

另外 如果用vc或者Direct Show确实会好些 但是软件程序功能基本上都是vb写的 所以暂时就是定vb了,一键切换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所以打算从硬件上看看能否实现,比如一个u口同时连两个摄像头,也就是说电脑的u口这一对数据线同时连两个摄像头u口然后再进行相关切换设置,不知道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