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10-02-28):
这个电路可能不完全准确,我照着PCB版画的,用在光电二极管传感器上的。是不是排除环境干扰的电路呢。求高人指点,希望能够详细解释一下。菜鸟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看到光电二极管传感器啊,电路不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独立的,连有光电二极管的那个电路,是转换成电压后经过压频转换输出到频率计数器进行AD转换。
这个电路时自己独立的,也向主控端输入一个信号。

网友B:
LM258输入共模范围不能到电源电压,电路显然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可以再说的详细一下吗,我是新手,还不懂。共模范围不能到电源电压是什么意思,怎么看这个电路是共模的呢

网友B:
5楼:
U2A反相输入端经R6接电源正,此即共模电压到达了电源电压。
运放输入端需要的电流很小,可以认为是零,所以U2A反相输入端电压也是5V。但U1B输出不能到5V(连4V都很难达到),所以U2A必处于负向饱和,输出为零。
可能U2A反相输入端还有一个电阻到地,就像R9和R10那样。
除上述错误以外,整个电路像是交流耦合放大器,但增益很低,且没有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重新看了下,确实在U2A的3端连了个30K的电阻接地!果然是高手!
不过,您说这个电路是交流耦合放大器,那请问交流耦合放大器是什么作用呢这里,确实没找到输入端,在PCB板上感觉这个电路和光电二极管的电路分离出来了,单独引出了一个输出到另一个PCB板(负责数据处理的);还有您是怎么看出这是交流耦合放大器的呢,有什么诀窍呀~~
非常感谢!

网友C:
应该是一个开关型光电传感器的接受端电路.
作用有点像接近开关.
电路有错,意思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帮助。
既然是开光型,那为什么不需要光电二极管呢,电路在U2A的3号脚串联个30K的电阻接地。

楼主:
根据maychang大哥的提示,把电路重新更正一下

网友D:
可能U2A反相输入端还有一个电阻到地,就像R9和R10那样。

好像电路还没改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R1前面应该有发光二极管

网友E:
还是没有对吧,输出恒小于3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有发光二极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给指点一下吗,我对着板子看,没发现哪里抄错了,U1B输入端确实没有二极管,不过光电二极管的正极和这个电路时共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晕,我看错了,重新改了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原谅我的菜鸟行为。。。。
我不理解最前面这个运放电路的设计,也没有什么传感器,没有什么输入,怎么就会起作用呢。

网友F:
像是一个频率发生器电路!

网友G:
最前面的运放电路里是不是应该有个电容?

网友H:
是不是忘了画输入端

网友I:
mark
电路还是不对,仔细检查下PCB吧,输入和输出都有问题

网友J:
输入是不是有和R1并联的光电二极管?

楼主:
22# dincoaur 有个,不过是阳极和R1都是接地的,就忽略划了,那这个什么电路呢。

网友J:
应该是补偿用吧,另外一路采集,光源没有输入的时候会有个输出,是环境的光照引起的,用这边也采集一下这个环境的影响,然后。。。

网友K:
运放电路里是不是应该有个电容

楼主:
24# dincoaur 他们是并联接地的,电流是不是不走R1电阻呢?

网友J:
光电二极管可以近似把它看成一个电流源。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L:
楼上说的对,感觉R1替换成光电管,第一级是电流转负电压的跨导放大器,第二级是带交流耦合的减法器,第三级是限放。
由于有限放的存在,所以不可能是补偿的。

网友M:
要是能工作!我叫你老师。

网友M:
我跟你都差不多同时注册的,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网友N:
这个电路看不懂,云里雾里的,大概是什么高科技军工产品,抽取出来的一小段吧。

楼主:
30# hexiaodong 我是业余选手,刚开始接触这个,我也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工作才上来求助的。谢谢支持啦

网友J:
可以试验一下 另外一路的led没有输出时候那一路采集的输出 和这一路采集的输出信号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就应该是消除环境光照的影响。 不过你还是应该好好看看电路板,原理图好像不太对劲。

网友O:
哥哥,请问半个脑袋是干啥子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