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释电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0-02-28):
我用的热释电红外传感器re200b,装上菲涅尔透镜后通电,想看看其输出波形,结果发现输出像脉冲一样的信号,大概就是1v左右,当人在透镜前走动,基本在示波器前看不出来波形的变化,当手挨到透镜时,可以看到信号的幅度变大一点,本来想把其应用电路连接上再看看传感器的变化,但是心里没底就上来问问高手们,帮小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说说你们的经验。

网友A:
我买了几个热释电传感器半年了还没弄!听说要加前级放大,才能用!你不会是直接输出吧!

网友B(2010-11-25):
接上后端的放大器就可以了,如果电路没问题,这种基本是一次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