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型号的STM32在建工程上有多大差别??

楼主(2010-02-28):
请教香主:我用LIB3.12建了一个IRA工程,里面就一个SYSTICK_CONFIG()试一下SYSTICK中断,在STM32F101VC上SYSTICK可以中断,但是到了STM32F101R8T6上却不能中断,不知为何,这两种芯片在建工程上有多大区别,应该只有时钟设置,及容量设置不同吧??。

网友A:
这两种芯片在建工程上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开发软件的配置中选择的芯片型号不一样。

到了STM32F101R8T6上却不能中断,你先确认该芯片能否正常运行。焊接、时钟什么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