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菜菜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2-2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这两句话分别是什么意思。
uchar和sbit在C语言里没见过

网友A:
这简单的我来回....
程序中LED = 0;...相当于将I/O 口的P1.1 设置为低电位;

网友B:
感觉答非所问

网友C:
sbit 是用来定义特殊寄存器中的位标志

网友D:
#define 是宏关键字,作用就是把程序中所有的 uchar 都用unsigned char来替代
sbit不是标准C里边的,属于KEIL C51里边的关键字

网友E:
sbit是声明一个变量.就好比一个标号.与原变量地址空间相同

网友F:
通过定义把unsigned   char  简写成uchar

网友G:
P1^0
那个口是用来驱动LED

网友H:
unsigned char 是C语言识别的 但是重复写的时候比较麻烦 用defined定义成uchar 写起来简单
sbit 把p1.0端口冲定义成led这样意义更明显 但是实际输出还是p1.0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