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AN与ZLG的USBCAN-II互联,怎么都不通

楼主(2010-02-28):
STM32的CAN与其它CAN设备互联或与ZLG的USBCAN-II互联,数据怎么都发不出来?大家帮看看!
使用的代码是ST的官方库文件中的CAN——Normal例程,
不知道那位以前测试过,并通过的,可否一起交流交流一下。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查看一下波形,可能你的通讯速度不对,我曾经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的,也是使用 STM32的CAN与ZLG的USBCAN-II互联。

楼主:
已经处理了,是我选用的开发板上的电路有问题。谢谢!

网友B(2013-04-22):
请问楼主是什么问题,我的使用的是周立功1050的模块,但是接收不到USB_CAN的数据,使用两个板卡之间的数据是可以传输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