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精确检测河水中泥沙含量

楼主(2010-02-28):
怎么精确检测河水中泥沙含量?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啊,小弟谢过了!

当然原则是要快速实时的测量出来!

网友A:
这个,,,你不会拿电子元件来做吧:funk:

网友B:
有浊度传感器

网友C:
用量杯乘一杯水,称重,记录;烘干,称重,记录;计算

网友D:
呵呵,楼上好注意

网友E:
4楼方法是可行的,但现场测试的标准方法是化学法,先按取样规则进行取样,样本定量置入标准量管,然后加沉淀剂,静置一会看分界处刻度即可。也可以用电子方法,原理是测量悬浊液对光的吸收率,只是该原理虽然简单,但实现起来非常复杂,故成品测量仪很贵。

网友F:
滤网冲击力

网友G:
水文站装有这个,找一个拆来山寨:lol

网友H:
超市的电子计价称就可以。
用量杯装固定量的水,称重。通过设定调零和“单价”,可以直接再显示器上读出泥沙含量。

网友I:
用对射式光电对管模糊估测。

网友J:
泥沙含量是怎么定义的?体积比,重量比?

网友A:
LZ要的是 “精确检测”   如果对成本有控制,应该是不可能用电子手段的。

网友K:
不同情形可能很不相同。

很粘,很稀,水流速度快或慢,采样位置(湾内湾外)……都大不一样

网友L:
标准体积的水的重量,对比。可能比什么都来得准。

网友M:
一个简单土法:
1,用一个小电机经减速器后带一细长杆旋转
2,杆断固定一个容积已知的斗
3, 旋转一周自动取满沙水,自动倒空沙水
4,检测电机出轴旋转一周的最大转矩, 根据转矩和力臂可得沙水质量,
沙水质量减去满斗纯水的质量即为沙质量.
5, 另检测河水温度,补偿水的密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N:
老彭百密一疏, 河水非静止,只要存在水波,则每一瓢都不会一样多

网友M:
斗的口经与高度的比尽量小,体积尽量大, 为增大体可做成球形,另外在斗的周围套一个护桶防水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N:
哈,这叫我想起了济公的酒壶。

这样很难灌满哦,并且比较大的沙古进不去,另外一个问题:泥沙是水土流失引起,河水中会有不同程度的有机的物溶解成份,密度也与纯水不同

网友M:
"河水中会有不同程度的有机的物溶解成份,密度也与纯水不同"的确是问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
用高速离心机分离,测沉淀厚折算(医用那种)

网友N:
俺想过这个,没提,主要是离心机不可能把水分完全甩干。

纯阳的说法应该是比较流行了。

网友M:
轮船上的分油机是离心原理的,但用来分离燃油中的水和杂质。

沙水则不同,沙石有棱有角,有些还且很硬,内胆易磨损,高速下可能工作不了几天就完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N:
内胆搞一层纳米金钢石复合镍沉淀镀层

网友A:
疑问,这个含量到底指重量还是体积。。。

网友P:
称重的方法好,可以连续实时工作,简单可靠,精度差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网友Q:
各位楼主您们好,我是经营电流、电压传感器的,如果需要做实验时选样品我可以帮大家推荐,联系电话:13666179925。

网友R:
相对于水中的泥沙,水中溶解的矿物质的重量可以忽略

网友M:
超声波法,光通法, 离心法用来检测沙水,装置复杂,精度难保证.

还是称重法简单可靠,精度也可保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S:
三楼的说的对,用浊度计,检测水中的颗粒浓度

网友T:
水位不同含量不同